问个有关UPS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9-22):
我想在UPS电源的电池上面并联上几个12V的电池,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
12V电池之间好像会自放电!!串个二极管好像可以,但是冲电就不行了!没试过,不清楚!!百度一下看看知道了!

网友:
主要问题是多并上的电池后,使UPS内部的充电电路负载加重,,如果电池电量放尽后,当刚充电时,电流会很大,使流电板烧毁。。。
所以你并电池多少,要看你UPS的流电电路,,,

网友:
所以这个要看你的UPS设计余量有多大

网友:
放电的时侯可以,充电的时侯不行。

网友:
如果不嫌麻烦,你也可以先单节进行充电,最后再并一起使用,,,等停电后,UPS放完电了,你再单节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