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超薄Macbook AIR 进星巴克,不通电!

楼主(2010-09-22):
今接一老外苹果Macbook AIR 前晚半杯咖啡沷到键盘右边,开机中黑屏,拿到机器,真是个薄呀,花一个小时拆开,板子没见有明显进水,拆后先烤半小时,后发现开机键连线是在键盘软排线里面的,键盘基本报废,不能确宝板子哪个是开机键信号,有哪位修这此板,不吝赐教!

问题解决,见图片:

网友:
应该量下排线哪根有3.3V,有3.3V的应该是吧,我不确定啊。因为我也没修过

网友:
平果的没修过

网友:
这机器的键盘右边上面是一个电源看机键,正下面是USB接口,会不会在USB 进水了?你要好好看看USB 5V供电有没有短路过?

网友:
这个机子,自己玩过,没有修过,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有没有版号啊  先搞个图纸才好说的啊

网友:
这机子我修过,但我修的是USB啊,这机子图纸不好找啊,这机子是进口的,不好修啊。他这个开机键,和键盘好像是分开的吧,我也不记得了,慢慢修嘛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