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不开机!

楼主(2010-09-22):
这台机待机电压5V正常,IC494电压正常,不能强制开机,开关管部分也量过正常,推动部分也量过正常,主变压器量了没开路!顿时进入维修思维死角,请高手出招解救!!!!
不开机

网友:
黑绿短接后,494的第4脚没保护?第8和11脚有2V左右电压?开关管两个大电容上的电压正常,平衡?开关管你拆开来量没?开关管串着的几欧的电阻量过吗?

网友:
你查一下,494有驱动信号输出吗,,,

网友:
换494 多半是驱动问题

网友:
494的每14脚应该有5V的基准电压输出的,在待机状态8脚和11脚有2.1V左右的电压,短接4脚就会上升到2.5V左右,仔细检查看看,特别要留意C945和4148

网友:
494+339的电源已经用了10多年了,,这类故障修的也很多,各大论坛都有经验贴,资料也比较好找,,,
到是新出的电源难搞多了!!配件不好找,而且IC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