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心的无技术含量的T41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22):
电脑公司送修 IBM T41,故障点不亮.上电源看待机电流0.23,怀疑板件有短路,拆机摸SB有点烫的感觉,应该是SB OVER.换上拆机SB后待机正常可以上电,电流0.6X,怀疑换上的SB不正常.,再换SB

OK
,1802,在拆装网卡的时候不小心把62501弄坏,---无待机,测量34P电阻R817
的时候来了待机,可触发掉电为0待机了.下步准备换62501,换了故障依旧,看来不是62501的问题了,测量L4对地034,看来3.3上有短路了,下掉1631依旧短路,大胆的下掉SB再测量L4对地为103,应该正常了,上了原来的1631对地还是低,换掉1631正常了,再上电还是无待机,查图纸F5 一端有高电压,另端没有,测量F5不通,换上F5
待机来了,上电电流0.7x,接屏OK,上盘OK.粗心导致损失了一个SB、一个1631,还有时间、脑细胞…………。

网友:
这都是引以为戒的东西,恭喜楼主,以后会步步为营的~

网友:
楼主我经常干这事哈哈

网友:
没事的  大家都这样  曾经学徒的时候  因为马虎 干坏掉n块板  呵呵

网友:
点位上并无F5这个件,损失点不可怕,郁闷的是浪费了脑细胞.

网友:
可1802错,在拆装网卡的时候不小心把62501弄坏    LZ  1802报错还要干网卡吗?  用光驱就解了

网友:
搞不懂LZ1802报错也搞硬件!~汗!~~~~~

网友:
晕!下次不要这样了!加油!

网友:
以后要细心,多多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