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jp 7000 不上u或假负载 触发瞬间所有电压都产生出来后掉电

楼主(2010-09-22):
benq jp 7000 不上u或假负载 触发瞬间所有电压都产生出来后掉电,上真u  显卡、 cpu核心被拉低为0.5左右,换cpu\显卡取下故障依旧?????

网友:
  先换个u试试

网友:
如果是AMD的,建议换个试试,如果不是,查供电芯片,看看有没有电感对地短路的。

网友:
   都换过了   呀 怎么还是 那样

网友:
查查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