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945GCM-S2C的通病问题

楼主(2010-09-23):
                   各位老师,,在看贴之前,,先跟你们问候一下,赏月一定要有MM陪才有心怀,,中秋快乐,,,哈俣,,好了,,我要开始提问了,,早上我这里,朋友网吧那拿过来一块GA-945GCM-S2C的GIGABYTE的主板,,叫我帮他看一下主板什么地方坏了,,板扔我这里,人走了,,上内存显卡CPU四位诊断卡检测,,,连试了几回,发现开机都正常,,,测量了所有供电,内存1.8V,,北桥1.5V,,CPU上管供电11.44,,核心电压1.26.。,PCI-E显卡供电12V..3.4V。。。也都到位了,,试了一上午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我想应该这是他的误判,,即他原来用的内存或显卡有问题吧,,,,。。这块技嘉主板的上面的几个芯片图纸资料我都没有,,上网搜索也是有货,但查不到PDT。。。各位基地里的老师要是认真的看完此贴的话,我想问一下修过这款型号的主板的老师,这款主板,它的通病在什么地方,,??

网友(点评):
你那模糊的图片和没有没什么两样,所以删除。

网友:
GA的主板BIOS文件容易丢失。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这是我学修主板以来。。首次见到的8引脚BIOS芯片。。。这款主板还有没有其他地方的通病呢???改明问问饼哥去,,哈俣,不知道饼哥中秋节是怎么过的?!

网友:
我一般维修内存1.8V的。控制芯片和电源MOS管。一般坏没有CPU核心电压

网友:
---------这款主板没有通病。只是ICH7容易坏而已。

网友:
这款主板的通病就是北桥的供电部分两个滤波电容易鼓包,估计是此处电流大。你仔细检查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GA最常见的通病基本上是内存供电容易坏,导致无复位不跑码,而且内存供电的电容鼓包的也多,常见GA的控制芯片一般都是ISL6520 和RT9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