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掉电

楼主(2010-09-23):
主板是这样的跑一段码以后就掉电 不像是保护的那种.....C1...80 D5然后就掉电啦查CPU供电1.41 有点底啊 正常时1.75啊 内存是2.73桥桥供电正常CPU座和北桥压了不管事还是掉电请问是不是CPU供电不正常引起的啊?L6916D是电源管理 大个的请指点

网友:
478的才1.4几伏确实有点偏低,不过感觉内存电压高了些.先检查内存供电吧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我啊  我着急啊在线等啊

网友:
先直接换电池座旁的双二极管,哪个最容易坏了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我以为是CMOS掉电,掉电后主板会不会自己开机啊,哪样的话有可能是没识别到内存

网友:
没有啊  就一直没有再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