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雷打的不显示?

楼主(2010-09-23):
前两天收到一个联想G430被累打打的。开机不显示了,我都把网卡芯片换了。它就是不显示。请大家帮忙看看啊?
芯片

楼主:
是独显的

网友:
你这个需要说具体点,大家才好交流,电流正常吗?电压,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有可能南桥也被打坏了,先测下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雷打的先弄网卡,在弄南桥。。。。。

网友:
这种故障,到目前这种状态,考虑换下南桥试试看,或许量不出故障点,但南桥,EC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

网友:
你说具体点,这样怎么知道你里有问题啊

楼主:
网卡,南桥,都给 换 了 。电流跑0.9几这样子。

网友:
黑鬼也换了吗?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各点电压,你说的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