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7显示器 电源板

楼主(2010-09-23):
型号同上。。。电源高压一体板烧了。 板的型号“AR577  VP-583
后面有4个电阻烧的看不到什么型号了。。就是R811 R812 R813 R814 这4个 还有个Q801的管子
都看不到什么型号了。
朋友们谁有这个板的图纸或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告诉俺一下。。。
谢谢。。。

网友:
大哥们就没有人弄过吗。。。。

网友:
大家帮忙找找哈。。。

网友:
机器是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机器型号是 ACER AL1715b的。
谁知道呀。还有这板电源到驱动板的没有几V的标记。我也不敢给换电源板。
电源到驱动有9根线
黄色2根   红色1根  紫色1根 灰色1根  黑色2根  绿色1根  橙色1根

网友:
若烧的是电源部分,就找个类似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
R811~814 是1R8 1.8歐, Q801是K2645

网友:
谢谢。。。
就是1.8欧的不太好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个1.8欧是并联的=0.45欧, 只要找个0.47欧2W DIP型电阻替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