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65R进系统后 高分贝凤鸣

楼主(2010-09-23):
华硕的本 出现logo时会有音乐的,此本logo音乐发劈..

进入系统后,高度凤鸣,张合屏幕会出现不同的蜂鸣声...

求助奇人大虾门。。

进BIOS  没有蜂鸣声...

网友:
换声卡吧,我有一台东芝的跟你的机一样的故障,换声卡就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东芝的本 声卡成本 多少 米?

网友:
你进PE看看,如果不响你重装一下系统试试看吧。不行再换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PE没有任何问题。我也是这么想的 先重做系统。。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做完系统 还不行 就换声卡 或者 喇叭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在料板上折下来的,没想过什么成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中秋快乐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