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进来帮帮忙啊 19寸液晶点不亮

楼主(2010-09-23):
有台19村液晶 电源开关管坏的 型号是2761I  周边的电阻坏了好几个  电源管是1337的
现在换了 2761I 和电源管 后 一样点不亮  二级管没有坏   电源管有7V电压 300V都正常  请问哪里还有问题啊

网友:
换了一样啊

网友:
问下这几个对地的电阻不装可以吗

网友:
我有和这个一样的全新原装板,实在修不好就换块板吧

网友:
这个板子坏的有点多哦,至少要换7-9个元件,才修得好,我修好了很多。

网友:
换个光耦试试,我修过一个没有输出,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楼主直接用电源模块代换,10元一个,我换了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家电处有卖的  你去买个就是  彩电电源模块

网友:
一个一个查,反正就那么点东西,勤动手多代换

网友:
换板快点,稳定点

网友:
每一个零件都有他的作用,少了怎么行。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还是换过一块吧楼主。。就算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我修好点那些都返修啦。。用了不到一个月。。

网友:
每一个零件都有他的作用,少了怎么行。找个图纸看看
和图纸比较修,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模块,是有多少路电压输出的?
现在还使用稳定吗?

网友:
测量一下三极管,场管,没有什么大问题。再把光耦去掉看一看电压有没有变化。再不行就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模块输出电源是可以调整的哦,在模块上有个调整输出电压的电位器。

网友:
就看楼主的图片 就发现几处错误。开关管S极到地的电阻为0.22欧/2W,不是2.4K!R812的阻值是10K,(贴片电阻标的是103),不是1.2K,电源管是KA2761,不是A2761,照楼主这样修是会出人命的!

网友:
还是好好找图纸看了 不要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