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 花屏!!??

楼主(2010-09-23):
三星943NW 花屏!!?? 屏线换了N条了,换上我的驱动板和电源板白屏,用它的花屏,,是不是屏挂了?

网友:
拍个照片过来!让大家看一下,才好判断!

网友:
驱动板换换试试

网友:
换上我的驱动板白屏!!

网友:
你换的板程序不对吧,换原装试试,还一样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好屏试试看,不行再换个高压板,确认清楚

网友:
三星这个型号的机器到手先刷程序再说。

网友:
就是屏挂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屏驱动IC试验一下

网友:
屏显挂了 先加焊试下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楼主 屏有问题 这个问题修理很多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什么法都试过了,后来放到垃圾箱去了。

网友:
这种分三份显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屏挂了。不用修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屏坏可能大了,要做COB了

网友:
加焊下屏IC试下 ,如果不行再换个,再不行就彻底挂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