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独立显卡不过09{已解决}

楼主(2010-09-23):
旭日125的机子独立显卡的,测试卡不过09,过了38就是09 ,大家说说是杀北桥还是杀显卡啊,南桥也有可能把。

就是BIOS坏了啊。已搞定

网友:
为什么是南桥和显卡呢?

网友:
楼主还是仔细查查再动桥吧,或压压桥,显卡试试能不能过,一般没有证据别动桥,实在没办法了再动。

网友:
显卡的故障是很高的。先做显卡吧。

网友:
09是置入自检标示,建议先换下BIOS试试

网友:
支持楼上的看法,BIOS资料也会引起很多故障

网友:
数码卡 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