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跑2a问题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0-09-23):
客户反映好久前进过水但是一直用着 用了好几十天突然不亮了   打开看就是LED等那里进了一点水  洗好吹过 测电阻阻止没变 现在加电后前面好多代码然后到跑4a 3秒后跳到2a  显卡重置过  现在没屏供电 高压板有供电 没控制电源  外接不亮   没办法了  大家中秋快乐 有见过此问题吗

网友:
把屏供电修出来啊,还有控制电源。

网友:
还是进水的电阻那,用烙铁拖焊下。氧化严重就换。应该是进水那的问题,仔细在看看

网友:
你这样说的话就有方向修了修出哪几个电压来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
仔细看下有线路被腐蚀断了没有,不然就换显卡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