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西门子PC670 电源模块图片

楼主(2010-09-23):
前段时间“深圳电源维修” 在找这个电源模块的图片,因当时没有拍,这次有机会补拍了图片。
但原贴已经锁住,无法进行回复,故新开贴把图片传上来。

网友:
非常感谢陪秋兄弟,果然是万能的坛。
再提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把第二张图的高压侧拍多几张特写,我想知道这两个元件是什么型号,以前不清楚,现在我估计应该是BZV90C系列,但不确定,麻烦帮我把型号告诉我。

网友:
上面那个芯片型号是:PS2814
下面那个是:L6561D

网友:
看看这个图片能不能看清楚?
论坛大点的图片上传不了,只好修改小一点。

网友:
哦,看来这种跟我以前修的有点不一样,刚才那两个管子我看清了,好像是BCP56吧,这种功率应该比我修的大一些,这种用了TPS2814作驱动,之前修的都是没有驱动IC的。
这种电源不知你有无发现初级无大电解作滤波,而且效率还能作到很高(无风扇,公靠机箱风扇散热)。

网友:
我有一个样的,是好的

网友:
那位大哥有个主板,我要呀

网友:
。图片要是高清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