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笔记本维修之后不能装系统,大家支支招…………

楼主(2010-09-23):
迄今为止,遇到三例此类故障,
1,清华同方锋锐K400,开机不显示,问题解决之后,不能安装系统,故障现象为:
     a:装上硬盘,POST自检缓慢,进BIOS缓慢,拔掉硬盘,一切OK
     b:拔掉硬盘,用优盘做启动盘,POST自检速度正常,进bios正常,进PE正常
     c:更换硬盘,故障依旧,将硬盘换到别的机器上去做系统,正常。将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将
        系统G进去,再拿回来装上,问题依旧。不能进系统
2,清华同方锋锐K400,问题同上
3,TCL  K40,开机不显示,更换南桥后正常,还是装不进系统,极度郁闷…………,撞南墙ING
      中

网友:
估计要从南桥和BIOS下手,试试看

网友:
试过,无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无果啊!

网友:
你装上硬盘以后量一下硬盘的供电电压  供电不足 硬盘的转速不够会导致这问题

网友:
再换 一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