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液晶编程相关问题

楼主(2010-09-23):
我手上有台HAIER HT19308W的显示器,驱动板芯片是TSUMU58WHJ-LF,旁边有个24C16,是不是只写24C16的程序就可以。还有一个叫2SP10VP的芯片。哪位大哥指教一下,小弟接触液晶维修时间不成。
液晶维修

网友:
主要是写2SP10VP,24C16可以不用写。

网友:
2SP10VP是工厂程序我们刷写的,24C16是一些用户信息每次用户调节的都会存在里面。

网友:
那个芯片好像是25不是2S吧

网友:
24C16是不用刷的,不要乱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