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60系统掉电

楼主(2010-09-23):
东芝A60 奔4机器 ATI芯片组 就是进系统看到桌面 加载完驱动 就掉电掉到待机 南桥换了 北桥加焊了 北桥和CPU都不热 没有烫手的芯片 网卡  1394控制器都拆下来过 还是掉电

网友:
进PE试试呢

网友:
你IO 拖焊下试试。我有个神舟的也这样,被摔过。没修好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