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系统管理总线!标题要长!长!长!长!(原创)

楼主(2010-09-23):
SMBUS(System Management Bus)系统管理总线
先看看官方描述:
        系统管理总线(SMBus)是一个两线接口。通过它,各设备之间以及设备与系统的其他部分之间可以互相通信。它基于I2C操作原理。SMBus为系统和电源管理相关的任务提供一条控制总线。一个系统利用SMBus可以和多个设备互传信息,而不需使用独立的控制线路。
       系统管理总线(SMBus)标准涉及三类设备。从设备,接收或响应命令的设备。主设备,用来发布命令,产生时钟和终止发送的设备。主机,是一种专用的主设备,它提供与系统CPU的主接口。主机必须具有主-从机功能,并且必须支持SMBus通报协议。在一个系统里只允许有一个主机。

       看起来有点闹口!毕竟是官方的解释,对于大多数笔记本维修从业人员来说有点脱离实际了!

在来看看我个人的一点见解(纯属个人理解,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正!):
        SMBUS具有2条信号线:SMDATA,SMCLK。也就是包含有一条时钟线,一条数据线。它的好处在于只需要这2条线就可以完成在此总线上“主、从设备”之间信息的双向传输,而不需要固定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来完成此操作!
       所以,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通过SMBUS总线,主设备可以获取从设备的相关信息!
那么获取信息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笔记本电脑里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此我们以联想F41为例进行分析!
图例如下:

INTEL架构的笔记本基本上都有这5条SMBUS
1.由电池接口连接到I/O的系统管理总线;其主要作用是用来检测笔记本电池的型号,生产日期,充电次数,当前电量等相关信息!
2.由内存槽连接到南桥的系统管理总线;其主要作用是用来检测内存条的型号,主频,刷新率,容量大小等信息!
3.由温控芯片连接到I/O的系统管理总线;其主要作用是用来检测温控芯片输出温度信息!
4.由LCD接口连接到显卡的系统管理总线;其主要作用是用来检测LCD型号,尺寸,分辨率等信息!
5.由VGA接口连接到显卡的系统管理总线;其主要作用是用来检测外接显示器的型号等信息!
         接下来,相关的主设备(I/O,南桥等设备)获取到这些信息后通过另外的相关控制信号来调整相应的从设备的工作状态!比如I/O检测到电池接口的信息后控制电池充电电路对电池的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做出相应调整!同理,I/O获取到温控芯片的信息后控制风扇驱动电路,来实时调整风速!
      以上分析是在维修过程中,对相关资料和实际维修的一个综合理解,希望对初入行道的朋友提供一些指引(觉得有益的朋友不要吝啬双手敲打一下键盘,回复一个好评!呵呵)。高手可以路过!
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HINAFIX.COM.CN

网友:
宝哥有心。

网友:
说得很在理,这几条总线感觉都是南桥控制的吧

网友:
楼上请用心看贴,不要随口回复。

网友:
补充一个。密码芯片也是走SM

网友:
无边啊!还是你有心!不对的地方,版主要多发话!

网友:
搞的这么神秘,回帖都看不见····LZ另开个贴算了··

网友:
以前看的比较抽像,你这个从实际图纸讲解对新手来说是不错的选择啊。

网友:
我是发现过很多这些线  但是没有去深入研究是SM总线.
   其中 DDR2  195  197 这两PIn 比较神秘.
电池,温度,这些还比较正常理解.

网友:
懂还是懂,但是还是下载看了下!!!看跟我懂的是不是一样的。
看了下,还是一样的。

网友:
内存,时钟,南桥这应该是一条SM线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spd啊 smbus总线控制的

网友:
总线这一块总是不怎么理解,通过上图总算看明白了一些,谢谢楼主,有心了

网友:
还是要在实际维修中平时多注意测试一下。

网友:
“SMBus通报协议”在这五条总线是如何运作的,运作中的信号变化情况呢?!

网友:
也想知道LS兄弟的问题。

网友:
2.由内存槽连接到南桥的系统管理总线;其主要作用是用来检测内存条的型号,主频,刷新率,容量大小等信息!
这里不是很懂,内存不是和北桥交换数据的吗?怎么是南桥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由南桥寻址,而后北桥和内存交换数据,是这样吗?

网友:
补充一个I2C的码位,一共是10个,除了2进制8位还有接收位和应答位
内存spd模块通过示波器就能看到
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内存的读取顺序,是总线先读spd模块呢(就是系统总线先工作呢)还是北桥先和内存进行数据交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通过i2c的通讯 才知道内存的颗粒 型号 频率等等 北桥之后才开始通讯

网友:
不是很懂,谢谢!

网友:
又一次看到宝哥的帖子,进一步了解了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I2C总线还有那么多学问啊,受教了,以前老师也讲过,但也没怎么放在心上。是不是内存那一块的系统总线比较重要啊,这两根总线没电压内存也不能工作呀?

网友:
i2c总线是不是系统管理总线SMbus啊 有知道的哥哥们 帮忙回答下吧 谢谢了

网友:
北桥是爹 南桥是妈 可以这么理解吧 哈哈

网友:
还有就是麻烦楼主 说一下 这些线坏了 一般引起什么故障啊 谢谢了

网友:
好,顶一下了,又是新的知识了,要学习,,

网友:
有心了 对这个一直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