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0-09-23):
昂达775主板,开始不跑马,以为是主板上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里。换了还是不跑马,摸网卡芯片很烫,将其吹掉。触发还是不跑马!又摸时钟芯片很烫,没有同型号的。可不可以用别的换上去啊?打供电都是正常的。谢谢帮助。
芯片

网友:
时钟芯片的温度本来就有点高,你测一下它的供电 晶振 开启信 时钟信号这些有没有再说吧。

网友:
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A:
时钟芯片坏了,我找到一个一样的换上好了。谢谢奥

网友:
别的是不行的 要同型号的

网友(2012-03-13):
华硕Z91V,挡85,时钟芯片烫,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要上淘宝了。换了再说。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路过。看过一些贴,有的说时钟芯片烫,是正常。我测供电感对地阻值只有150左右,但一般的板都有350多。不明白,有路过的,望指教。

网友:
用什么方法测芯片温度呀

网友:
找一个同型号的换一个看一看!!学习

网友:
呵呵,板子可能是被雷击过,网卡芯片坏,时钟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一般时钟芯片不会发烫的,时钟芯片必须同型号更换,从淘宝淘一个就行,几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