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开机就断电

楼主(2010-09-23):
插上显卡....开机就自动断电.......  必须把主机电源线重新插一下...才能正常点亮..

   确定是显卡问题..请问这是那里出现的故障呀...显卡是小影霸7300GT

网友:
掉电是显卡的供电场管有短路的测一下那个短吧。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  先查短路

网友:
不要那么肯定先,看看主板PCIE插槽的外接供电线有没有插,若有而且有插,那么拔掉就好了,
若没有,再细查12V元件

网友:
先测下有没有电压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