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卷风 DLP-380A开关电源被雷击

楼主(2010-09-23):
请问各位老师,一个龙卷风 DLP-380A开关电源被雷击了,经侧电压12V 5V 3.3V都没有电压,测得300V大电容处有300V电压 ,麻烦问一下一般这样被雷击没电压能哪里问题 还望有师傅指点一下 谢谢
电源

网友:
保险烧了没有,一般主副开关管应该都挂了

网友:
如果楼主那个电源是只有一个大电容,,应当是用场管的!而 且会有IC,,,那个IC,估计也不保,,
雷打的一般光偶,431等,都会打坏!!主电源的大管,都拆下来量一量吧!!

网友:
紫线辅助5V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一般是打掉开关管了

网友:
我修过两个雷击的电源,一个是7500B坏了,另一个是推动管945坏了!!!!雷击不一定坏开关管的!~~~

网友:
质量好的电源还有修的价值,差的没有修的价值,只能练手用。

网友:
一般打坏好几个零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