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内存的电压识别

楼主(2010-09-23):
精英P4M800PRO主板,VIA芯片组的,支持DDR400和DDR2533两种内存,这两种内存使用同一路供电(RT9218加两个MOS管)。上内存以后,DDR400的主供电为2.95V,vtt1.42V;DDR2533的主供电为2.25,很明显不正常,换过RT9218和MOS管,没变化。请问两种内存怎么个识别方式,有那个芯片控制?

网友:
ddr400是一代的,那条就不知道了,你现在是不过内存迈,还是,你看内存上面标的电压就知道1代2.5  你那如有2代是1.8,同代的好像还没听说电压有什么不同,只是有一个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