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停复位

楼主(2010-09-23):
一神州的主板,775针的,开机原是出现E0,后不出 了,安诊断卡后,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咋办?

网友:
量各电压有没有出来 然后查复位信号的线路

网友:
先排除U座或桥有没被人动过。在看看供电,时钟都正常不。正常就修复位电路吧

网友:
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换IO拆网卡。

网友:
你电脑的开机排阵有没有问题啊,有时候开机排阵有问题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如果没有,再按以上楼的方法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时钟  打排阻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