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M2的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09-23):
一块AM2的主板,电压的什么都正常了,就是过不了内存。停在C1那。请问是什么出问题了吗?
有没有可能是某个排阻坏掉了?
南北桥是集成了。桥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单桥的一般是虚焊的比较多..你加焊下看..

网友:
CPU损坏也有可能。你看内存是哪个控制的。可以换CPU看看。

网友:
AMD构架的不过内存为什么去做桥???
先换个CPU 内存 ~`````

网友:
一般是桥的问题,先换U和内存,在烤桥就是了,还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一般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CPU看看,不行再加焊U座。 AM2通常是CPU管内存,注意查看

网友:
你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先换一个内存,不行换CPU试一下。。然后加焊单桥。。我遇到过一块MSI的主板,AM2的主板拿来跑C1 ,测了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换内存一样,换了CPU好了。。跑码正常。。

网友:
时钟有吗没有的话加焊北桥

网友:
CPU工作条件正常就先换U。不行就测内存的工作条作,条件正常在换条内存。不行刷BIOS。压北桥,南桥。换IO。

网友:
动不动就叫人家动桥  哎   怎么都这么肤浅的呢   也不看看主要是什么毛病  AM2的板子 跑C1 很多都是CPU有问题  先换个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U试  不行的话那么一般都是桥空焊了

网友:
看过就要留点痕迹啊..

网友:
这种单桥,我个人也认为是桥的问题。上次那个K8N,华硕单桥。做桥以后过内存了。不过这个之前你应该把别的电压了什么都做好。刷个BIOS先吧。在换CPU了什么的

网友:
总体来说 按维修流程来修  先简单 换下U啊 内存啊 洗洗槽子  供电都正常了 刷个BIOS 都不行了 再干桥

网友:
遇到过数据线短路的跑C1还有排阻坏的,

网友:
AMD架构的内存控制器在CPU里,先换一个U不行再做桥,独桥也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