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怪机A2400S突发性掉电,见过没?

楼主(2010-09-23):
华硕怪机A2400S突发性掉电.
客户拿来的机子,突发性掉电,说是运行某某程序必掉电,但我测试后,却发现不进系统也掉电.进系统后,不干什么,只要过一会儿就掉电,开始我怀疑是散热问题,给客户报价180元,居然同意修.就留下了机子.
开机温度:CPU :52度,主板温度:52度.   电流:  1.66A-2.14A
拷机温度:69度,主板温度:69度.  电流:3.4A-4.17A
以上测试为无电池,只用可调电源的情况下.
CPU为P4 3.06,和台式机的U一样.
有操作时电流变化大,掉电时可以听到可凋电源"嗒"的一声,电流超出可调电源的限流值.
---------------------------------------------------------------------------------------------------------------------------
散热改良了,依旧掉电.估计还是主板哪里引起电流过大才掉电.大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今天看了一下这本本,发现它的适配器是19V 6.3A 120W
郁闷,原来真的是电源问题呀.不过还没有完全确定,先建议客户订个这样的电源先.

客户已经取机,结果未知.

网友:
应该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换个5A以上的可调电源 可能是功率带不起来 ,用 两个一样型号可调并起来也可以,看看 还掉不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我这个可调电源一直好好的.客户用他自己的适配器也掉电呀.

网友:
可这电流也飙得太高了吧.

网友:
加个铜片 改风扇常转

网友:
它两个风扇,一个好像没转.

网友:
有芯片工作不良    你把 CPU供电 换了试下

网友:
估计应该是电源工率达不到引起的吧,客户电源不行有可能是他电源坏了,用电池掉电吗?

网友:
拷机后电流怎么会跑那么高,可能是哪个芯片不良,难修呀

网友:
有可能是性能不量

网友:
正常情况下电流是不能这么高的  突发性掉电  摸 主板是不是有严重高温元件 把几个电源IC给加焊下试试

网友:
适配器问题,加上你的电源也不行,有些机很挑替的,我见过用我的可调电源掉,用它自己的也掉,用华硕原装的就不掉,可能客户的适配器也不行了,要试才行!

网友(点评):
建议提醒了我,谢谢,

网友:
把CPU供电部分的MOSS管全换掉试下。

网友:
电源不行。要大电流的电源。

网友:
华硕原装电源最高的电流也才4.74A,可调电源设置的限定电流一般是5A,电源我看问题不大.还是出在机器上.

网友:
我说错了,还有6.3A的适配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的上次我就碰到一台 单板促发直接4A电流     一接其他负载就掉了  如果你 那不是功率问题 就要查查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实际上 是没有的

网友:
裸板不会要那么大的功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机一般是用4.7A以上电流的电源。

网友:
P4机器本来就耗电的,电流大正常,先换个电流表 最少5A 的再来弄。适配器问题较多。也遇到过电容问题引起掉电的

网友:
DELL  就有啊,上次也是有可调电源,开机后直接提示电源功率不够。30秒后关机或f1关机,。

换原装适配器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用台式U的东东电流都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