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要先有哪些信号

楼主(2010-09-23):
笔记本  : 比如说一快芯片有了供电它就工作吗?还要其他信号不呢?要的话又是叫什么信号 , 能举例说那就太好了。 我在这十分感谢

网友:
你可以先在基地里找一下,这问题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
电源只是工作条件之一。还有一些控制信号。

网友:
在网上找找资料看看吧,这个问题很难讲清楚

网友:
高难度的问题哟。首先供电,时钟。复位。这些得有吧。。

网友:
这个要看那个芯片的具体工作条件,假如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它也没有损坏的话肯定会工作的

网友:
一些芯片工作条件 主要有哪些信号呢

网友:
VCC,GND,INPUT,OUTPUT,CLOCK......

网友:
各扳子都不一样  先搞懂一个 在慢慢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