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270

楼主(2010-09-23):
来的时候不亮,背光有,外接也不亮,直接加焊了显卡,加焊后电流到1.4就停住了,感觉是没检到显卡,而且现在还时开机时不开机,看有哥们说脱焊EC,但是不知道是哪个芯片,大家给指点下吧

网友:
这情况EC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这开关按常点时间就可以啊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条四个条件

网友:
楼主说一下,不显示的时候电流跑到哪里,显示的电流就不用说了,个人觉的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