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bgs能代ld7575PS吗

楼主(2010-09-23):
手上有个显示器被雷击了,IC是这个不懂能不能代?

网友:
可以的 。我前段时间都代换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IC的外围要改动吗?

网友:
不用改动的换吧

网友:
直接代换就好了  我换过。。。。

网友:
LD7575的我都是直接代换的。LD7552的有一种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
直接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