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朗17寸液晶高压条.除5760坏。和高压包需焊外。。还有什么坏的啊。。。

楼主(2010-09-23):
天朗17寸液晶高压条.除5760坏。和高压包需焊外。。还有什么坏的啊。。。我把高压板背后的BA9741f都换了。还是通电后显示5秒左右无画面..经常有两台同样的问题。第一台换了条通用高压条。这台想多学习下。有知道的朋友说下。

网友:
灯管有没问题呀?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查过了吗?

网友:
先要确定两边灯管是哪一边出的故障

网友:
灯管和电容等,,,,

网友:
灯管坏的可能也很大,在就电容漏电

网友:
哥们,用万用表测一下高压变压器和灯管连接的那头的电阻就知道了,四根灯管应该有两个高压变压器,测后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电阻不一样,正常的一般七百到九百欧,两变压器相差在二三十左右。如果着相差二三百欧的话那就会出现高压平衡保护,出现你所说的正常显示五秒钟就屏幕变黑了。这个问题我前天刚解决,还在这里发过贴吧子。谢谢帮助过我分析的朋友,为了实验证明。我把新在淘宝上定回来的电源板的两个高压变压器给拆了下来,安装在有这种故障的电源板上做实验。呵呵,是干维修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