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9-23):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能显示,有时能进系统正常使用,多数时间卡在如下画面!求高人指点?

网友:
换内存条试试吧,.把所有的外接线,全不用接的!

网友:
         还没有过 内存 把所有的外接设配全都不用接 看看

网友:
上诊断卡,看代码多少?

网友:
换个CPU试下,有可能是主板的桥有问题。

网友:
是昂达的主板不,  是的话 多少是内存条的问题   我也是昂达主板  不能插双通道  ,单插都正常,最后把内存条用橡皮擦 擦几下  洗板水 洗洗插槽  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不接硬盘试一试

网友:
内存和硬盘比较常见会卡在这个画面,,光驱也会卡在这里!
另外,也可以换个电源试试!!!这种问题的原因多了!!包括主板都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换内存 或者查内存相关线路!

网友:
你这是在进行BIOS自检还刚完成CPU,内存自检查还没出来换内存试下

网友:
硬盘不引导  分区安装系统就可以

网友:
主板的问题,查一下北桥吧。

网友:
拆机   只要主板  CPU   内存   试试过不过

网友:
我相信兄弟你都看晕了,上面说的什么问题都有。为何不自己确定一下是那里的问题。或是怎么导致这样的呢?确定是那的问题下手修。

网友:
只插CPU、内存、显卡启动试试。还不行,就剩这三样了,逐个代换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原因很多,先把该换的替换掉来一一排除

网友:
用最小法来修这个机器,你才会知道故障出在那个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都进不了的啊!

网友:
pingguo1756
的帖子
换了还是这样啊!

网友C:
全不会
的帖子
我试过很多办法的!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现在我怀疑是BIOS要升级了

网友:
把 BIOS 刷下吧,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刷下 BIOS 就好了。

网友:
quanshan0115
的帖子
若多换了还不行,刷BIOS试下!记住刷前保存好你的你原BIOS数据

网友:
网上说“49”是显卡的问题,你的台式机是集显的还是独显?
个人建议是:电脑是应该是启动到读内存的时候卡住了,查一下内存周边电路;最小系统法,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怎嘛都没接光板

网友:
不上硬盘试试如果过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288235.htm
百度百科(诊断卡代码)

网友:
有时候能进系统,而且正常,ide设备应该没问题,主板也应该没问题。把coms复位下。还不行可以肯定是内存的问题。换条试试。先用一根试。显卡也着重清洗下。应该能解决。

网友:
先把硬盘 拆了看看 不行的话应该是桥的事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这种现象先最小化系统测试,排除外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