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开机电压

楼主(2010-09-23):
这快板是745主板开始测试是CPU旁边的 1.4V电压没有   后来换了个电源管理芯片  不知道怎么搞的     连开机电压都没有    又换了个IO  开机电压开始有   一点开机  开机电压又没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原值代换的?开机电压开始有,后来没有,是不是你IO有虚焊或粘连啊!如果以上都正常,那么就检修一下开机电路了,查下开机排针到电源9脚之间的线路,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IO是在一样的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
肯定是刚开始换电源IC时焊接的时候没焊好,连锡导致的,先排除板子有没短路现象。和IC引脚有没连锡的。

网友:
没有电压修电压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点开机  开机电压又没了  CPU供电处短路引起保护了。重点查C PU供电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