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le

楼主(2010-09-23):
七彩虹  7300le  上电保护  测12v出问题了   但没有明显短路     gpu阻值正常  头疼  有修过的么  求助

网友:
上电保护 就 是供电芯片或场管有问题,你拆下来测看。

网友(点评):
供电管理芯片 所有场管都拆下来了 还保护

网友:
供电芯片或场管有问题

网友:
显存芯片短路也会保护的

网友:
把电容也拆下来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