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代码是代表是BIOS资料有错了啊

楼主(2010-09-23):
请问什么代码是代表是BIOS资料有错了啊

网友:
有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可没一定  你发这个帖子 估计没人答的上来  想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刷一个不就结了 ?
最起码先排除BIOS 问题

网友:
BIOS程序不运行,怎么跑代码呢!

网友:
这个好多哦,不同的板BIOS问题都会跑不同的码。最常见的是 C 1 07  41重复跑。

网友:
这个没有准确的答案,主要跑乱码,或不跑码都可以刷BIOS看看。。。

网友:
跑14或者是41是最常见的BIOS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41  E9  一般都是BIOS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