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M151X1屏的驱动板或支持这个板的程序(RTD2033+2120)

楼主(2010-09-23):
如题:
这个屏的型号是LM151x1,是改装机,屏上的帖纸是LM151X3,是LG、PHILIPS的15寸屏,但屏接口是20P的,上排11线,下排10线,共21线,实用20线。
原来是单6位的驱动板:
PCB号:KR533VTMDS164 V1.5
RTD2033V+RTD2120,板反面还有个SIL134CT64(或SIL164、184,看不清楚)转接芯片,
所以,没法用普通的单排屏线。
原来的故障是少一个颜色,用RTD2120的程序重写后,白板,试过几个程序,包括2013的程序都不行。
求助这个板的程序,或支持这个屏的板子!

这是这个屏的屏参:
屏接口定义

屏接口

网友:
两个程序应当是一样的,应当是TMDS的屏,需要转接板,屏接线TTL 双6线
我提供的这处程序是广州乐华的RM3331的程序,MUC和图形处理是一样的,你查下是否相同.第一个可能更准确些
后一个是悦康的板子,板号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
试了前三个也不行,你是GFF格式的,要用比较高的ISP版本写,写死过,又救回来了,呵呵!第四个我,有没试了

我试过几十个程序,其中只有一个程序能开关机,其它的均是死机!

_M06B2VB_LM151X1_D2MN_1024x768_D6T_3V_TMDS_OSDREL_070515 这个能开关机。
注意:这个屏是5V的,但这个程序中是3V

以下是测试过的所有能找到的程序,包括从各个论坛下载的程序。只有凯旋的厂家没给程序,呵呵!

再提醒一下,这个板的PCB反面有个转接芯片,是SIL的48P贴片芯片,上面有个字母看不清楚了。估计就是常说的转接卡
只不过这个板是集成了这个卡。
试过2013、2025、2621几种板,都失败。

继续求助中!

网友:
继续求助中!

网友:
上淘宝首页。  输入LM151x1,会有你想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联系过了,26号下午5点多点拍的,买家说来不及发了,27号发,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问,说27号能发,结果到5点多时说,没货!
从拍下到第三次联系差不多有二十个小时了,有没有货都不知道吗?我怀疑他根本就没货,卖家说是没有屏线,我说线可以不要,给我转接卡上屏接口的定义,我用原来的线跳一下就行,他说没有定义!还说是保密的资料,我倒!驱动板、转接卡芯片的PDF网上大把的有,不知道他保什么密?
算了,申请退款,耽误了两天时间。

我自己也做配件,常用的东西都有,淘宝上搜索LM151X1当然会,就怀疑正直有货的不多。还联系了几个,都说有这个没那个,还有要连外壳一起要的卖套件的商家,晕倒!

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回复!

继续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