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快来救我呀!!! 联想天逸100 开机挡02

楼主(2010-09-23):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天逸100的本子.开机很慢慢的.测试硬盘没问题
换了一块也一样.于是就拆机给焊了一下内存.结果就不亮了.诊断卡
显示02.仔细检查过了内存没有焊短路.全部拆下集成内存来插上内存也
是一样的。换过北桥。现在实在没招了!!有没有那位兄弟给支一下招
谢谢了!!!!!!!!
硬盘

网友:
集成内存焊好了呀!检查了好几遍了。麻烦问一下那怎么确定集成内存是好的

网友:
传说中的 自作孽啊 .. 电流现在到多少a? 检测卡 跑多少数?

网友:
电流0。5-0。6A左右 诊断卡跑02 05

网友:
哈哈,你惨啦!搞坏客户的机机啦

网友:
兄弟们呀快支点招吧

网友:
别修了 换板把 我也遇到过 拔下焊也没有 要不你可以试下换全新板载内存 好了 说下 我上次是换班了

网友:
接着整桥吧,或者正3.3V后极,电流没上来

网友:
碰到这种最麻烦了!!!哎!

网友:
这还不 把你搞
晕啊
、、

网友:
楼主不认真找问题,只是凭经验这拆那下的,闯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