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965PT断电又重启,

楼主(2010-09-23):
   今天小弟又拿到个昂达 965PT的板,
      这板不错,2个BIOS,2个网卡,
        可是难修,
           一接手就马上跑
             C1-60,很高兴,
               送钱的又来了
                  后来马上断电,
                    2秒之后又起来了,
                      后来又短又重启
                            又短又重启没完没了的,
                                      其中2个BIOS刷了一个,
                                          一个没动他,
                                                    也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各位大师出手吧

网友:
  再加2句,这快板CPU 2个电感好像被人动过,

网友:
掉电重启换个IO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换了,还是一样,
    他不放内存不会重启的,放了就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跑码后掉电然后就重启的  都是某个外设检测不过引起的。先查内存工作条件,再查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有没上内存测试吖,有些板子上U跑U后没上内存会造成掉电又会重启的。,这种是正常的。电感被人动过,先测下CPU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诶,这块板,仔细看很多地方都被动了,
       板后面的贴片电容都有动过,
          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