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RDT156V显示器开机一亮就灭

楼主(2010-09-23):
我手上有台三菱 RDT156V显示器机一亮就灭:此机高压板是单路输出的,电源接到高压板的线有6条,开机测量两条12V电压,一条1.2V,一条灯管点亮就有3.3V(灭后就没电压啦!)一条测没电压,一条是地线,现我手上也没有通用高压板与灯管外挂试,求各位师傅详细解指点。谢谢!

网友:
不亮时开启信号为低电平 说明是在驱动板没有发开启信号过来,查驱动板为什么发不过来。

网友:
明显的开启电压挂不住,检查驱动板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