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台式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09-23):
一台LG台式显示器,几组输出电压都有,升压管是好多,行管C级有67伏电压,一次电压50伏,好像也升高了10多伏,B极有-0.21伏电压,可就是高压起不来?是不是高压包坏了? 大师们出来给弟弟指点指点。。。 急等啊。。。

网友:
路过  路过  没有其他意思

网友:
行管有没问题呀?

网友:
基本是的。条件都满足了啊

网友:
换个行管看,行逆程电容也检查下

网友:
行管,逆程电容,升压三极管是好的,也没有短路的管子, 版主出来指点指点, 是不是高压包挂了啊??

网友:
虚焊吧,补焊一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