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P4XP-X PDF图纸一份

楼主(2010-09-23):
此板故障:无CPU供电.我测10脚SS无高电平,但是我跑此脚的线路只连接一个电容,然后穿到背面就无线路走了,怀疑进中间层.外围的元件都不连SS脚.请问谁有此板的PDF图纸共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不要管SS脚,查一下电源IC的供电  VID组合  EN信号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