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 如何刷BIOS?

楼主(2010-09-23):
想问一下 如何刷BIOS? 请大家说一下用什么软件?或什么工具?

网友:
一种在DOS下面刷BIOS。。一种用编程器刷BIOS。

网友:
编程器 贵 不贵 ?

网友:
贵,你去淘宝去看看就知道,吓死你

网友(点评):
编程器跟DOS下刷的BIOS都是一样的吗?我说的是DOS下刷的BIOS文件可以应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
工具加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不显示的你怎么去DOS刷啊....

网友:
论坛上面有便宜的。。几百块钱的。。好的点几千。。你还不如去其它专业点的维修站去刷。。30-50左右。。

网友:
我都一直没遇到BIOS坏的情况

网友:
要买就买一个280U,经济又实用

网友:
如果是维修的话,还是用编程器吧

网友:
我们给同行刷BIOS都不要钱,给客户刷BIOS好的都不说是BIOS坏,不挣钱啊

网友:
哈哈 改天买一个280U  对了 这个只能刷BIos, 还是什么都能刷?

网友:
点不亮的板只能用编程器刷

对了 能用相同型号的好板点亮后。换上坏的BIOS 刷新吗?这个方法可行不?

网友:
去官方网站下载对应你主板型号的BIOS,里面会有带DOS工具刷了,如果开不了机的板,只能用工具来刷了。

网友:
维修的话,还是考虑用编程器吧。
DOS刷是给客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