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子加焊

楼主(2010-09-23):
cpu座子怎么加焊,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温度是最重要的!

网友:
注意不要把座子里面搞脏了,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焊cpu坐要用液体助焊剂  将液体助焊剂涂到坐内  然后凉干 在焊接 千万不能用助焊膏 那样焊完 坐就凝住了  我遇到过三炮这样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