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9-23):
开机按钮按的没反应,强制加电不跑码。插上电源,电源开关附近一个场管(EH11A  63497)发烫,CPU不发热

网友:
检查主板有没有短路或开路

网友:
我是一点想法都没有啊,新手应该从哪里开始啊?

网友:
PCI插槽附近冒烟。。。

网友:
待机电压有么   查下PCI供电多少 完了检查内存供电 最后查内存

网友:
量一下PCIA14是否短路,看一下南桥是否挂了

网友:
那你得看看是什么冒烟的
1117一般是产生3VSB的,供给网卡、南桥、PCIE B10、93C46、PCI A14、SPI BIOS8脚、IO、1394,应该是这些东西短路1117才烫的
反正也冒烟了,肯定坏了,继续烧 让它现身

网友:
LS说的对,LZ先测下这些件都有没有坏掉,或者一个一个拆,排除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通电的板先打主供电处的对地值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没短路就检测待机电路,开机电路。还要看一下CMOS跳帽有没有跳反

网友(点评):
这位老师 说的挺好的 一般就照这个流程就好了

网友:
开不了机时,要强行开机前要先测下各个核心有没短路,祢这样加行开机,就样烧的元件就越多,先把短路的故障修好,在修开机电路吧,

网友:
可能是电源IC坏了,有的板子旁边有个1117  强行开的时候烫手的很。之前遇到过 只是没合适的换 所以没修。

网友:
什么都没查  你就强行加电啊, 要先查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查下主板供电电路吧,主板有严重的短路现象问题,(请确保CMOS跳线没有插反)主要是CPU供电电路(原由:因为CPU不发烫,明显CPU没工作,指CPU供电没到。);若不行,您就换个CPU供电IC吧,预祝成功!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跑下电路,看看那个地方的供电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短路吧,供电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