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5伏会跳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23):
我在修一个HK320-51SP的电源,接上电,量紫5伏电压,发现此电压会跳变,电压在4.3V与5V之间不停地跳变。绿线的电压在2.6V与2.9V之间不停地跳变。
接通绿好与黑线,电源风扇一会儿转一会儿停,一量输出电压也是跳变的。
之前,紫线没有电压输出,我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DM311,以后不出现以上这样的情况。

网友:
现在好多新电源也是这样,搞不懂厂家是怎么造的

网友:
好多新电源也这样,不会吧??
我这个是故障电源,没有修好。

网友:
明显电压跳动,肯定是不行的!!
紫线待机5V也不能跳动,,只有绿线的电压有些厂家不一样,有的是3.5,有的是5V也有4V的,不等,,,,电压跳动,肯定不正常,,,!!

网友:
你还是先查副电源5V不稳定的原因吧,

网友:
紫线5V电压跳变查一下光耦和TL431。

网友:
紫5V跳变,先检查辅助电源开关管吧。如果正常在检查TL431 光电偶合器 脉冲调制开关管等有无问题

网友:
辅助电源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5V检查反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