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0-09-23):
这个是神州笔记本 屏,因为还在保修期,所以想知道是屏坏了,还是屏线或者其它的问题

每次这样都把屏往下按一下就好了,反正屏动作大点都会这样 ,是屏坏了吗

网友:
扔商家不就知道了,如果自己是商家,似乎还没有权拆吧~~扔上家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排线吧

网友:
你可以报配件了

网友:
把屏线拆下来重插一下试下~~~~

网友:
屏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在保的话最好别拆,返修吧

网友:
屏显可能性较大 遇到过

网友:
今天朋友一个海尔的17显示器偏蓝色,清洁屏线解决的。

网友:
神州的产品就是厉害,这样的效果都可以出得来,第一见到

感觉象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多数,屏线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笔记本的话,一定是屏.

网友:
不一定,像 上面的朋友说的,先清理一下排线,重插,不行再考虑屏,不过LG和非利浦的那一批屏好多问题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屏线松了啊,不过也不排除屏芯片坏的可能啊

网友:
最近修的花屏的故障全是屏坏了,和楼主的一样,不敢说是屏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拆了屏,拿下来,这么按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装上去就有问题了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了,好好找找

网友:
屏线或显卡的机会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