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主供电

楼主(2010-09-23):
主板为技嘉GA-8IPE1000 REV:1.0   。主板开机后无主供电,MOS管G极没有控制电压,电源IC 为ISL6556BCB,VCC有 5V供电,CPU VID参考电压3-8脚,上CPU 测3-8脚为3.4V。正常为0.8-1.2V。上假负载测得第三脚为0V。其它参考脚均为3.4V,不知道此板如何维修

网友:
IC换下再看看

网友:
关键是电源IC工作条件都不满足,就要换IC吗

网友:
关键手头上没有这块电源IC

网友:
测2脚PG是否有高电平,还是27脚EN 有无电压.

网友:
PG没有高电平,27V也无电压

网友:
27脚没有电压

网友:
VID全是高电平,电源IC肯定没有输出,这一款主板的CPU座子经常出问题,CPU座空焊也会导致CPU供电不工作,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这个先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年,EN,PG,先把这个搞出来再说。。。。

网友:
此板是478针主板,查了EN为零。PG电压也没有,VID为3.4V

网友:
说一下这个板是BGA封装,不是针脚式的

网友:
加焊下U座CPU没把VID拉低,应该有空焊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VID参考电压3-8脚,上CPU 测3-8脚为3.4V。正常为0.8-1.2V。
VID的电压不是死的,是由他的上来来决定的。不要测到一块板是1.2V就认为所有的都是1.2V。
查VID组合有没有  电源ICEN有没有

网友:
先查电源IC的供电,EN,还有输出的PG。VID正常不。正常没发出PWM的话就先打下MOS管的对地阻值,阻值正常就换电源IC吧。

网友:
电源IC VCC供电5V正常,PG和EN都不正常

网友:
EN 都没 还不跑线修EN?

网友:
不知道怎么跑EN这条线啊,要是有图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