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20A不开机,太奇怪了。。。

楼主(2010-09-23):
方正S620A
板号:蓝天代工的:M540J
故障现象:待机0。018A,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4A
维修过程:打各供电电感无阻值偏低不正常的,查待机电压VDD3 VDD5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4A,各供电电感除VDD3 VDD5,其它均无电压,量南桥和EC的供电都正常,但南桥晶阵32。78一脚对地阻值710欧,另一脚760欧,差了50欧,正常不是应该一样的吗? ,看时序,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4A时,除了有+3V +5V其它一个电压没出,这些电压的开启信号都是由SUSB#-2控制的,如图: ,从图中分析出SUSB#-2要为高电平,那么SUSB#必须为高电平,而量为0V,追信号是南桥发出如图: ,而量SUSC(SLP-5为3。3V正常,而SUSB#(SLP-3)却为0V,而前面说的晶阵两脚相差50欧,所以肯定为南桥坏,更换后,开机电流能上到0。2A,这时量下各电感电压和之前一样,但多了个CPU电压,1。5V?郁闷有点高吧,而且我量一下ADP3186的EN都为零V,而且其它电压都没出,CPU怎么会出个1。5V呢,真是奇怪了,实在没招了,南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高手们帮我想想是还有什么招,修不亮机交不了差啊,因为客户拿来时是掉电能亮机的,郁闷了。

网友:
  cpu电压貌似过高 看看vid组合电压 如果vid有问题 貌似cpu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其它电压都没出来啊,CPU电压要最后才出的吧

网友:
换了南桥后SUSB#出来没有呀

网友:
估计你晕死 SUSB#2  全部都是他控制的吗 如果是!怎么可能 要是拉低 全拉低  CPU 肯定不是SUSB#2 控制的 也就是说SUSB#2 根本不正常  好好看看 SLP3 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