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775针,BGA CPU座

楼主(2010-09-23):
换775针,BGA  CPU座,用三温BGA机器,怎么换不稳

网友:
775座子要切中间框内一点.方便观察珠是否对好位.

我也是练习很久才植成功二个.失败十多个

网友:
换座的 成功率太低了,台式机桥一般都不换啦

网友:
呵呵,今天把一个775的VIA芯片组的北桥搞定了,原来是不跑数,取下重植球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座子需要割掉的,不割的话不好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