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芯片?有图

楼主(2010-09-23):
   修到上网本一个芯片坏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型号   下面提供图片等板号等···
          不知道基地有些兄弟可以帮忙查查的··先谢谢了··

网友:
芯片上面标的字:           412A
                                   40-3

网友:
应该是做内存的供电吧,跑一下线路

网友:
把上面所有信息 告诉 卖芯片的   他们 能找到

网友:
看芯片哪个脚通电感,在用电感往内存或桥之间的供电电容跑,如果直通就是个谁供电的

网友:
我觉得也是内存供电的

网友:
你最上面的图里没有板号,你再好好找一下,板号是印刷在板子上的,不是印在纸上的

网友:
查一下主板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