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显示器常见故障案例总结

楼主(2010-09-23):
传真机常见故障总结
常见故障案例分析:
  (1)故障现象:传真机打印时全白
  故障解决:如果您的传真机为热感式传真机,则有可能是记录纸正反面安装错误,请将记录纸反面放置再重新试试。热感式传真机所使用的传真纸,只有一面涂有化学药剂。因此安装错了在接收传真时不会印出任何文字或图片。如果您的传真机为喷墨式传真机,则有可能是喷嘴头堵住,请清洁喷墨头或更换墨盒。

  (2)故障现象:纸张无法正常馈出
  故障解决:检查进纸器部分有异物阻塞,原稿位置扫描传感器失效,进纸滚轴间隙过大等。另外应检查发送电机是否转动,如不转动则需检查与电机有关的电路及电机本身是否损坏。

  (3)故障现象:电话能正常使用,却无法收发传真!
  故障解决:如果您的电话与传真机共享一条电话线,请检查电话线是否连接错误。请将电信局电话线插入传真机标示“LINE”插孔,将电话分机插入传真机标示“TEL”插孔。

  (4)故障现象:机器卡纸
  故障解决:“卡纸”是传真机很容易出现的故障,特别是使用新的纸张或使用过了的纸张都较容易产生卡纸故障。如果发生“卡纸”时,在取纸时要注意,只可扳动传真机说明书上允许动的部件,不要盲目拉扯上盖。而且尽可能一次将整纸取出,注意不要把破碎的纸片留在传真机内。

  (5)故障现象:传真或打印时纸张出现黑线或白线
  故障解决:当对方向你发送的文件或自己在复印时打印的文件出现一条或数条黑线。如果是CCD传真机,可能是反射镜头脏了,如果是CIS传真机,可能是透光玻璃脏了。请根据传真机使用手册说明,用棉球或软布蘸酒精擦清洁即可。如果清洁完毕后仍有无法解决问题,请将您的传真机送修检查。白线通常这是由于热敏头(TPH)断丝或沾有污物。如果是断丝,则应更换相同型号的热敏头。如果有污物可用棉球清除。

  (6)故障现象:松下UF-200传真机,按“START”键不能启动,不能手动操作收发文稿,但可自动接收。
  故障解决:根据故障现象分析,该机能自动接收传真,说明通信部分电路和对方设备均无故障。故应首先检查“START”按键是否正常,检查结果正常。然后通电进行自检,依次按下“FUNCTION”功能键→数字“7”键→“TEL/DIAL”键(4次)→“*”键,机器进入设备测试方式。随后按数字“3”键→“START”键自行启动,自动打印出RAM数据和功能参数表。仔细察看功能参数表,发现其参数值已全部初始化为最初设定状态,此时传真机已自动复位。故判断机内设备用电源电路有故障,该电源电路主要包括POW1电池组件、三极管Q7、Q8、复位开关SW2等部件。该电路主要用于向RAM进行不间断供电,保证其数据参数和时钟信号不因断电而丢失。

  根据分析,先用万用表检测POW1电池组件电压是否正常,检查结果正常。再检测SW2开关位置是否正常、接触是否良好,正常情况下SW2开关位于“ON”挡上。用万用表“R×1”挡沿SW2焊片分别测试印刷板线路的通断情况,测试发现,“ON”端焊片因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而霉断。更换之,重新设定功能值,故障排除。

  (7)故障现象:一台理光FAX188传真机,复印副本全黑。
  故障解决:根据故障现象,首先应检查CIS器件中的LED阵列是否点亮,可用LED阵列测试功能进行自检。依次按:“FUNCTTON”功能键→数字“6”键→数字“1”键→数字“9”键(2次)→数字“5”键→“YES”键。接着再依次按数字“1”键→数字“0”键→“YES”键→数字“0”键→“START”键,此时LED阵列应点亮。但经查LED阵列不亮。接着检测有无+24V电压及GLED是否为低电平。用万用表检测主板上的连接器件CN6的第9、10脚,发现有+24V电压输出,而9脚GLED端却始终保持高电平。仔细检查驱动器QA2R的第1、16脚,发现第1脚在启动时能由低电平跃变至高电平,而第16脚始终保持不变。故判断驱动器损坏,更换TD62003后,故障排除。

  (8)故障现象:一台理光FAX188传真机,复印副本颜色过深,部分地方全黑。
  故障解决:根据传真机工作原理可知,当LED阵列发出的光线较弱或模拟图像处理电路中有器件损坏时,就会出现以上这种现象。
  根据故障现象,首先进行LED阵列测试,经检测LED阵列发光正常。接着检查模拟图像处理电路,该类传真机的模拟图像处理电路主要由运放TL082模拟开关、HC4053及外围电路组成。TL082用于放大CIS器件送来的视频信号,HC4053通过选择接通器件内的模拟开关,自动调节放大器的增益。若模拟开关损坏,就会导致视频信号输出过高,造成复印副本模糊的故障现象。经检查发现HC4053损坏,更换该器件后,故障排除。

  (9)故障现象:一台OF-17传真机复印副件重叠印刷、切纸距离短。
  故障解决:拆下机盖,仔细检查,发现脉冲马达组件传动部分的第一从动轮轴根部因长期使用磨损导致断裂。因该类传真机系日本生产,脉冲马达组件等配件在市面上难于选购,且价格昂贵。根据脉冲马达组件的传动部分主要由塑料部件组成的特点。采用胶粘剂粘接,并在断裂处内插钢钉以增加强度。待胶粘剂粘接24小时充分凝固后,重新装机开机运行,故障排除。使用半年多时间,效果一直很理想。

网友:
显示器常见故障总结

  1 显示屏幕有闪烁感,怎么办?
  检查你的电脑刷新率是多少,如果低于70HZ,将会感觉到闪烁,请将电脑的刷新率调高.刷新率即场频,指每秒钟重复绘制画面的次数,以HZ为单位.刷新率越高,画面显示越稳定,闪烁感就越小.一般人的眼睛对于75HZ以上的刷新率基本感觉不到闪烁,85HZ以上则完全没有闪烁感,所以VESA国际视频协会将85HZ逐行扫描制定为无闪烁标准.普通彩色电视机的刷新率只有 50HZ,目前电脑输出到显示器最低的刷新率是60HZ,建议大家使用85HZ或75HZ的刷新率。
  2 显示色彩不正常?
  彩色显示器可以显示无限种颜色,目前普通电脑的显卡可以显示32位真彩、24位真彩、16位增强色、256色.除256色外,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显卡的允许范围之内随意选择.很多用户有一种错误概念,认为256色是最高级的选项,而实际上正好相反,256色是最低级的选项,它已不能满足彩色图象的显示需要.16位不是16种颜色,而是2的16次平方(256X256)种颜色, 但256色就是256(2的8次平方)种颜色.所以16位色要比256色丰富的多.
  3、屏幕严重闪烁现象以下几种可能性造成的,请参考以下:
  周围有磁场干扰
  电源电压不稳定
  请检查显示器,显卡驱动程序
  提高刷新率75HZ
  4、开机时机内有“嗒嗒”声响,什么原因?
  正常现象,这是开机时机器内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5、亮度、对比度如何设置?
  对比度可设置为最大,但亮度最好设置为最大值的60-80%,亮度太高对眼睛不利,且缩短显示器的使用寿命.
  6、放置显示器的位置及使用时应注意那些问题?
  显示器的放置应尽量远离强磁场,如高压电线,音箱等,否则显象管容易被磁化. 避免阳光直射屏幕,使用时尽量将显示器面向东方,因显示器出厂调整是面向东方进行的,这样可以使显示器受地球磁场的影响最小.为避免灰尘进入,长时间不用时应将显示器遮盖.但在使用时不能用物品将显示器任何部位遮住,否则热量散发不出去,导致显示器内部温升过高而损坏机器.
  7、开机时"嗡"的一声响,什么原因?
  正常现象,这是开机时显示器自动消磁的声音.
  8、新机在使用时有烧塑料味,是什么原因?
  正常现象,新机在刚使用时,由于机器内散发热量烘烤塑料壳产生一种塑料味,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这种味道自然消失.
  9、开机后有瞬间亮斑,在几秒钟内消失,什么原因?
  正常现象.显象管内部有杂质造成起起始电压不均匀.
  10、 显示器四角及边缘有水波纹状的暗线是否是正常?
  聚焦性能优秀,聚焦越清晰水纹越明显,边缘有轻微的水波纹是正常现象,对显示器的性能和寿命没有任何影响.三星显示器的聚焦性能优秀,聚焦越清晰水纹越明显.部分高档显示器型号可以使用调整菜单中的“摩尔纹调整”一项来消除水波纹.当水波纹延伸到屏幕的中央区域时,为显示器故障.
  11、屏幕无显示,前面板的指示灯闪烁,如何处理?
  检查显示器与微机的信号线连接是否牢固,并检查信号线的接插口是否有插针折断、弯曲.如不行,联系维修中心修理.
  12、显示器失真
  显示器多少都有失真,如边缘弯曲/倾斜等.现今的显示器都是数字控制,失真严重时,用户可以通过控制菜单进行倾斜、梯形、线形、幅度等校正.高档显示器可以进行聚焦、汇聚、色彩等校正. 一般梯形校正:上端和下端尺寸相差小于4.0MM为合格, 平行四边形校正:倾斜尺寸小于4.0MM为合格, 针平行:从基准线到扭曲点小于2.0MM为合格.
  13、显示器有“滋滋”的交流声?
  轻微的“滋滋”声是变压器或偏转线圈发出的,为正常现象.
  14、显示文字可以,但彩色图片颜色不正常?
  确认你的电脑色彩设置是否在16位以上.彩色显示器可以显示无限种颜色,目前普通电脑的显卡可以显示32位真彩、24位真彩、16位增强色、256色,除 256色外,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显卡的允许范围之内随意选择.很多用户有一种错误概念,认为256色是最高级的选项,而实际上正好相反,256色是最低级的选项,它已不能满足彩色图象的显示需要.16位不是16种颜色,而是2的16次平方(256X256)种颜色,但256色就是256(2的8次平方)种颜色.所以16位色要比256色丰富的多.
  15、屏幕显示有杂色?
  通过显示器的前面板的消磁控制功能进行消磁,但不要在半小时内重复消磁.
  16、显示器刷新率上不去?
  多数情况下是顾客使用问题,先检查显卡及显示器的驱动程序是否已安装,然后根据使用说明书检查显卡及显示器是否可以达到你所要求的分辨率/刷新率,最后在电脑中设置分辨率/刷新率.如果不行,请联系维修中心解决. 显示器分辨率的设置:分辨率是定义画面解析度的标准,由每桢画面的象素数量决定.以水平显示的图象个数X水平扫描线数表示,如1024 X 768,表示一幅图象由1024 X 768个点组成.分辨率越高,显示的图象效果就越清晰,但这并不是说把分辨率设置的越高越好,因为显示器的分辨率最终是由显象管的尺寸和点距所决定。
  17、 显示形状失真,怎么办?
  显示器或多或少都有失真,如边缘弯曲/倾斜等.现今的显示器都是数字控制,失真严重时,用户可以通过控制菜单进行倾斜、梯形、线形、幅度等校正.高档显示器可以进行聚焦、汇聚、色彩等校正.
  18、休眠状态有什么用处,有时进入休眠状态后不能恢复?
  休眠状态可以在你长时间不使用电脑时自动关闭显示器,此时的显示器只有CPU在工作,能耗只有通常状态下的5%左右,既延长显示器的寿命又节约电能. 如果进入休眠状态后不能恢复正常,多数情况下是电脑的问题.首先建议顾客更换电脑或显示器进行测试,确认为显示器故障后送修.注意以上1-4项功能设置都是在电脑上进行的,在控制面板的显示器属性选项里进行设置,显示器本身不能进行以上设置.
  19、为什么液晶显示器接视频转接卡,屏幕有横纹或斜纹?
  由于显示器和电视信号的行场不同步造成的.三星液晶显示器,不支持视频转接卡.三星有专门的液晶显示器可以播放电视节目,如151MP,171MP
  20、如何清洁显示器外壳?
  使用棉布沾清水擦拭,不要使用任何清洁剂,这样会使外壳失去出厂时的特有光泽.
  21、 屏幕黑屏并显示“检查信号电缆”或“CHECK SIGNAL CABLE”,什么原因?
  显示器和电脑的连接信号线脱落,请检查信号线的连接.
  22、 怎样解决屏幕显示不在正中的问题?
  在调整分辨率或者刷新率后,屏幕显示画面突然扩大或缩小.要用OSD菜单里面的设置调节.
  23、 屏幕黑屏并显示"信号超出同步范围"或"SYNC OUT OF RANG",什么原因?
  当微机发出的信号超出显示器的显示范围,显示器检测到异常信号停止工作.用户可以先关闭显示器,再打开,然后重新设置微机的输出频率.
  24、 为什么出现显示图片颜色不正常现象?
  屏幕突然呈现奇怪的颜色.可能运行了某些程序,或者应用之间发生了软件冲撞,这时重新启动计算机,问题不能解决要重新安装显示卡的驱动程序
  25、液晶显示器感觉聚焦、亮度不如CRT显示器?
  正常.液晶显示器聚焦、亮度本身不如CRT显示器清晰、锐利.
  26、 液晶显示器不能使用AUTO键锁定,如何解锁?
  按住MENU键5秒左右即可解锁。
  27、 屏幕有灼伤痕迹?
  不管是LCD或是CRT显示器,屏幕显示不能长时间停留在一个画面上,否则容易灼伤屏幕(尤其是用于监控、收费、固定信息显示等公共场所).
  28、 关机时屏幕中心有亮点?
  应立即送维修中心修理.这种现象是由于显示器电路或显象管本身问题造成的,虽然当时不影响使用,但时间一长,显象管被灼伤,中央出现黑斑,此时再修理,保修期已过,用户利益受到损失.
  29、色彩种类不能上到32位是什么问题?
  显卡问题,检查显卡是否具有此项性能及显卡的驱动程序是否安装.
  30、显示器转动方向后,屏幕有杂色是否是正常?
  受地磁的影响,属于正常现象.由于受地磁的影响,显示器在转动方向后受磁不同导致色变, 使用前面的控制按扭消磁后即可.
  31、液晶显示器连接数字接口后,为什么AUTO键不能使用是否正常?
  正常现象;数字信号为原始信号,没有经过“数字信号到模拟信号,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过程,保持原有图像清晰度,固然不需要进行图像质量调节。
  32、 休眠状态失效?
  检查电脑是否设置休眠状态及时间.进入休眠时间一般为几十分钟左右.休眠状态可以在你长时间不使用电脑时自动关闭显示器,此时的显示器只有CPU在工作, 能耗只有通常状态下的5%左右,既延长显示器的使用时间又节约电能.
  注意以上几项设置都是在微机上进行的,在控制面板的显示器属性选项里进行设置,显示器本身不能进行以上设置.
  33、 显示器释放负离子、远红外线功能是通过什么实现的?
  是通过涂于电管漏斗尾部的特种陶瓷涂层实现的, 通过化学反应和材料的自身的性质实现这两项功能的。

网友:
怎么没人顶啊